白菜白光烙铁

楼主(2017-10-15):
有用白菜白光烙铁的朋友没 ? 修手机这种烙铁够用吗  或者有啥经济实惠的型号推荐一个    经济实惠 经济实惠  经济实惠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还是买个高频烙铁吧,不然,无铅焊锡拖不动啊。

网友A:
修手机不建议你用白菜白光,工具这东西,用个称手的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手机不建议你用白菜白光,工具这东西,用个称手的好一些。

为啥 不建议啊    白光白菜   那不适合啊

网友:
白菜白光挺好用的 价位在那 再高一级 建议快克203H

网友:
白菜白光t12听说很好用的。也有很多心DIY的T12.

网友:
我也想知道,快克203  205太贵了

网友B:
用什么光无所谓,重要的是接地要良好,冬天来了,静电很容易击穿芯片

网友:
都是假货的很多啊 这个 一般没什么区别的啊吧。。。。。。。。。。。。。。。。。。。。。。。。。。。。。。。

网友:
白菜白光带出去干活超级方便!日常维修做个辅助加热也行,二手头子烫塑料也不心疼,买一套或者自己做两个不多余。就是感觉太轻巧,没有手感。一家之言。

网友:
用两台936的路过。耗材便宜。用324+1701双芯片组的性能最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光无所谓,重要的是接地要良好,冬天来了,静电很容易击穿芯片

问个 小白问题   怎么检查 有没有 接地啊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不断提升自己,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个 小白问题   怎么检查 有没有 接地啊

有条件的用遥表测量对地阻值,没条件就用笨方法,总闸接上漏电开关,然后用零线接到地线上去,会跳闸就证明接地良好了

网友:
不在乎那么一点钱的话,可以买一套使用,小焊点还是不错的,不过要注意防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