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ro451l大短路 M3002M可代用A5VND 6Q0508附加BIOS

楼主(2017-10-15):
ASUS PRO451L 版号:PU451LD REV:2.1 拆机测电源进来A5VND 6Q0508短路反面还有一个小电容也短路了  这个主板上找了找就这一颗A5VND 6Q0508没有对比参数了,那么就想直接买个么好了,然后经常买芯片的商家他说没有 奇怪的是某宝也没这个型号,我就找了一颗M3002M装上去试试。开机直接亮机。。。

ASUS PRO451L 版号:PU451LD REV2.1.zip

网友:
楼主,你说的这个管子应该是保护隔离那里的管子烧坏了的吗?

网友A:
楼主是A5VND 6Q0508坏了吗?淘宝也没

网友:
是管子吗?沟道一样不就能用吗

网友B:
保护隔离 MOS  有什么要求???? 差不多就可以代换的啊

网友C:
保护隔离管还搞这么多是,知道是N还是P就随便拆都能用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保护隔离管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隔离管还搞这么多是,知道是N还是P就随便拆都能用

就是不知道啊 整块板子就一颗A5VND 6Q05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A5VND 6Q0508坏了吗?淘宝也没

是的 淘宝也找不到这个型号的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 MOS  有什么要求???? 差不多就可以代换的啊

不做到是N 还是N 不敢乱装 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