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维修2----小6无背光,暗屏维修

楼主(2017-10-15):
周五的时候在万老师那边领了第二张故障板,拿到手首先还是目测有无进水,有无掉件,对PP_BATT_VCC和PP_VCC_MAIN电路打值,看是否有短路,条件正常上电触发开机,看电流升到1A以上,应该是正常的电流,接屏试机,发现不显示,但从屏幕中隐隐约约能看到白苹果(黑苹果不容易看到),确定是暗屏无背光故障。把故障现象告诉万老师后开干。
暗屏故障首先要检测J2019的第二脚是否有4V的电压,有电压的话就要拆背光芯片了,拆掉芯片要测的是C3和C1脚的主供电和PP1V8供电,这两样都正常的,再测I2C0总线的对地值,在这些条件都正常的情况下,就只有更换背光芯片看是否能够好了。
再说说我这块板,首先J2019第二脚就发现问题了,无电压,但测C1530/C1531电容两端却有电压(C1531这颗电容容易短路,大家要注意),怀疑中间线路有断线,打开点位,如图 看到中间连接了一个电感,打电感两端对地值,果然,一段值正常,一段无穷大,电感不是虚焊就是坏掉了。拿起镊子准备去掉电感,谁知轻轻一碰,电感就掉了,直接一坨锡搞定。然后再测J2019第二脚的值已经恢复正常。接屏触发,白苹果终于出来了。 亮机图忘记拍了。
想学修手机的可以考虑下迅维。

修本本。本本修 + 2 + 2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七谨,染年 + 2 + 2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实地的就是厉害,思路清晰

网友:
祝楼主维修技术越来越好。

网友A:
说实话,不知道多少人看懂了,哎,,,,,,,,,,,,,,,你得让人家看懂,才能有更多的互动啊,比如你为什么这样测量,给大家带来点思路,便于大家学习,这样人家感觉到迅维老师果然不错,教的学员都可以教别人了

网友:
大锅  第二块了   加分加分

网友:
哥  把电感换了吧   要不然下次就不烧保险  烧屏了

网友:
里面的J2014为J2019,误导大家了

网友:
我搞过几台没灯光的,换了灯控后灯光有了,但是灯光比较暗,比正常的暗

网友:
建议电感也换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想学修手机的可以考虑下迅维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不知道多少人看懂了,哎,,,,,,,,,,,,,,,你得让人家看懂,才能有更多的互动啊,比如 ...

得学会看原厂图才能懂楼主说什么意思

网友(2017-11-14):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运气太好了,遇到电感出问题的太少了。哈哈哈哈。谢谢分享。

网友:
理论是手工的前提,手工要日积月累,这样才能走的长远!!!!!!!!!

网友:
电感用焊锡代替,下次就烧屏了 吧

网友:
你这说的,都不懂,迅维的老师怎么样呢,好学的话我都考虑转行了

网友:
学习了   报告表厉害哦

网友(2017-12-30):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不知道多少人看懂了,哎,,,,,,,,,,,,,,,你得让人家看懂,才能有更多的互动啊,比如 ...

会看图纸的看看基本都可以看懂的。修个无背光很基础。只是思路清晰不走弯路最难得。实地学员都是站在维修巨匠的肩膀上

网友:
有4v电压拆芯片学习了..............................

网友:
这个写得非常详细,一看就懂,不错不错哦

网友:
不自动iPhone7是不是也可以这样修啊

网友:
iPhone6s好像也和这个一样的维修方法

网友:
刚遇到一个iPhone5s,也是这个问题,一下就休好了简单

网友:
各位都是在哪里休手机的?交流交流啊

网友:
祝楼主维修技术越来越好。会看图纸的看看基本都可以看懂的

网友:
理论是手工的前提,手工要日积月累,这样才能走的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