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 开机跑电流亮机 按开关可以关

楼主(2017-10-15):
加焊显卡修复 顺便备份了下BIOS

网友:
原始故障是跑电流不亮机。。。。。。

网友:
4,0版本的bios遇到还是比较少的。。先收藏了

网友:
应该是开机电路有问题吧 ,可以试下换下电源模块试下

网友:
这个BIOS 论坛很多也有原厂的资料

网友:
下一个收藏住,下次遇到可以急用,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