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充电无显示,连接不上电脑

楼主(2017-10-15):
苹果6P充电无显示,连接不上电脑,一直显示100%。
确定不是U2问题,对地值正常,不知道要怎么查,进水机
还有个阴阳屏的问题,想先把充电修好,要不然也不能用
大家谁能给个思路

网友A:
对地值正常不代表一定U2就没问题。我看还是换个来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地值正常不代表一定U2就没问题。我看还是换个来比较好。

换了两个,没变化,对地值打过,确定U2没问题,不触发,检测不到手机,插上数据线能自动开机,看不到充电状态,一直是100%。PP5V0_USB电压正常

网友:
c1588  r0707 c0709 c0710这几个元件主板上有吗?

网友:
电池显示不常,查一下电池中间脚的检测线路

网友:
尾插USB数据线

网友:
有个usb管理芯片 换一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地值正常不代表一定U2就没问题。我看还是换个来比较好。

怎么确定是不是电源引起的不联机呢?要测哪个电压?

网友:
把尾插的值打一遍看看有没有异常,之前是一个什么检测信号断线,修好的充电

网友:
尾插到USB芯片有没有异常的,到充电芯片的值也看看,不行就拆芯片打所有值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进水的地方,看一下USB尾插有没有进水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两个,没变化,对地值打过,确定U2没问题,不触发,检测不到手机,插上数据线能自动开机,看不到充电 ...

先打尾插接口的对地值,没问题就查USB管理芯片的供电,如果都正常的话拆掉USB管理芯片打下主板USB管理芯片焊盘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确定是不是电源引起的不联机呢?要测哪个电压?

如果USB管理芯片所要的供电都正常,就不用去管电源了

网友C:
电池座SWI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座SWI有问题吧。

测swi连接都正常,无断线,电压2.4没不知道是不是电压低,开机不触发,插充电线,能自动开机,连接不上电脑,进系统电量一直100%,过几分钟自动重启。

网友:
我一般是先排除外配问题,在来动主板。初步打下tp2521 2522 2523 2524 对地值。USB管理芯片拆下 仔细打下各个脚的对地值,

网友:
爱死能不能读出来电池数据?遇到过电池脚位置短路的

网友:
usb那个一起换

网友:
不联机进水看看1401和电源    这两个和充电联机有关系

网友:
确定电流正常的话可以先看电池检测脚(battery SWI)是否正常OK。那条信号出问题会引起充电100%。
  一般充电的问题都好搞。仔细再查查

网友:
查有没有电阻变质 虚焊的 发霉 细心决定一切

网友:
我记得还有一个充电芯片,换一个试一下,我修过一个6p,换得就是充电芯片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