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550ZE 图纸感谢 掉了个零件不知道大小

楼主(2017-10-15):
求助X550ZE 图纸感谢 掉了个零件不知道大小

网友:
楼主,你找零件,那你要找点位图就比较好找了啊!

网友A:
哪个位置  我帮你看一下

网友:
看看有没有点位图,基本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
ASUS的图纸就别找了 没有 找下点位参考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个位置  我帮你看一下

内存供电芯片的主供电19V的我用10K 100K 都不行

网友:
你上一张图看一下,我现在就在修这个机子X551ZE的就你的X550ZE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芯片的主供电19V的我用10K 100K 都不行

老铁!你笑死老夫算了!

19V主供电进入一般是接的2.2欧姆或者10欧姆的保险电阻

这点常识都没有?还居然用10K 100K的电阻测试
不行,我要再去笑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