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关于windows下制作mac os安装u盘 卡在最后 一秒

楼主(2017-10-15):
使用 TransMac  网站好多都是用这个软件来把苹果镜像恢复到U盘里  但是
安装 苹果电脑 系统的时候  都会卡在最后一秒   大神们 说说 是那里出错了。
做的是 10.10.5的镜像版本
反正就要windows下制作mac os安装u盘 成功安装 的正确方法

网友:
这1秒等于10分钟甚至更久。我的苹果系统中做的安装盘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等久点就行了,就像安装WIN10提示“这不需要很长时间”那样

网友A:
直接在苹果上做u启  不行吗
经常做苹果系统的话        还怕没苹果电脑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苹果上做u启  不行吗
经常做苹果系统的话        还怕没苹果电脑用吗

就是 啊 怕没苹果电脑做。。所以必须在 Windows能做出就最好了

网友:
多等一会还是卡在那个地方吗,不行的话换个版本系统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