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的时序图是不是错了?

楼主(2017-10-15):
cpu供电的开启,跑在了VTT前面。??????

正常不应该是,待机,桥,内存,总线,然后再CPU么??难道图纸时许仅供参考?

网友A:
看样子仅仅是注解吧,没有什么能证明从上到下就是时序步骤。

网友:
楼上说的对      这不是时序图         看后面的s0   就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仅仅是注解吧,没有什么能证明从上到下就是时序步骤。

对了,朋友问下。我刚看了下你的注册时间。我好想好久就论坛看到你了。你的注册时间显示是13年。。。是我时间混淆了么。。。

网友:
这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词,排名不分先后

网友:
这个表格应该不是时序,只是电压信号名称的一个说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朋友问下。我刚看了下你的注册时间。我好想好久就论坛看到你了。你的注册时间显示是13年。。。是我 ...

没有,我就是13年才注册,14年才在论坛还是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