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P67-UD3-B3 1.1 开机重复检测00

楼主(2017-10-15):
GA-HP67-UD3-B3 1.1 开机检测卡重复检测00,不间断重启, 技嘉主板bios坏的比较多,就先刷bios吧,果然是这个问题,附上图片和亮机bios,希望给有需要的同志有帮助!

ga-ph67-ud3-b3 1.1.zip

网友:
今天遇见两个  00的  都是刷bios好的

网友:
看来以后修板子,先把BIOS刷一次准没错了

网友:
反正技嘉的主板bios坏的比较多,我一般几个电压测一下,都有的话先刷bios!

网友:
学习了,菜鸟看看涨涨:wuyu:经验

网友:
不是可以把备用的那个换上去吗???

网友:
我也是先刷BIOS再修板,问题解决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