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a大短路之cpu供电处烧穿

楼主(2017-10-15):
废话不多说 两天接了一台e47l一台e47a  巧的都大短路    拆机后 同位置烧穿  附上维修过程  供新手参考

网友:
如果能有文字描述出来就更好了,这个可以直接找个上拉电阻吗

网友:
一般烧穿的板子     我都不看     除非是实在没活了   才看看
直接让换板子     还能白得个料板

网友:
,我考, PCB都烧个洞了。。。。。。。。。。。。。。。。。。。。。。

网友:
小白也只能看看新手贴子了,大多都是有权限的只让看一半

网友:
还好没把CUP搞坏,楼主也是个高手哇!

网友:
希望楼主上高清图片和文字说明,谢谢!

网友:
卧槽。。厉害了。。要是我直接让顾客换板

网友:
运气好 烧到的地方刚好没有太多信号线

网友:
挖洞维修,楼主修好这个机器真不容易啊!

网友:
厉害啊!!板子都烧出来一个洞啊

网友:
老板你这太牛了,这么大的洞都能行、

网友:
这是啥情况,主板都能烧个洞?是什么爆炸了。

网友:
PCB都烧个大洞了,这样维修起来稳定吗

网友:
真是板坚强啊

网友:
这样 也行 ,,,,,,,稳不稳定哦,,

网友:
能有文字描述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厉害,这也能搞定,我们基本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