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框架图,范围搜索如,显卡需要的各个供电,如果出现错误怎么应付?

楼主(2017-10-15):
如图,这个是框架图,可以快速定位。显卡的页面15-22(图中没标准)
这里我想说的是,右下角标注的显卡需要几个电压。这样可以省事好说。但是,在现实中的查找中。我仔细的看了下。没有能找到“+1.05V_GFX”这个的电压
只有"+1V_GFX"这样的情况下,还好,我根据这个图中无意看到的显卡电压顺序,才能真正发现显卡需要哪些电压然后来查找。
发现第二个图,实属无意。

面对如此的情况,请教下。我该如何才能快速准确的查找到,真正的正确的图呢?
框架图,仅供参考。但真正的图,我不知道如何精确查找。

网友:
有些原理图不一定很准确,也是存在一定的错误的,只能参考使用

网友A:
框架图仅仅是个参考,不能说百分百就是正确的,具体还是得看某部分具体用的设计图思路。毕竟你要知道,造消费级显卡显示芯片的有2家,分别是AMD和NVIDIA,两家的芯片在供电上还是有区别的,但是一款机器,它既可以有AMD,也可以有NVIDIA。从图一我只能说,无法判断到底是AMD还是NVIDIA,但是从图二,我大致能肯定,这应该是个AMD的显卡供电时序图。

网友(点评):
我对大神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之水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框架图仅仅是个参考,不能说百分百就是正确的,具体还是得看某部分具体用的设计图思路。毕竟你要知道,造消 ...

我对大神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之水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对大神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之水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个人的一点看法而已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