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机器真坑爹,不扣后盖开机不亮

楼主(2017-10-15):
    今天青灰,宏基的机器,拆机,青灰,一切顺利,装机,怕哪里没装好,先试验下看开机不,只听见啪啪啪轻响,机器不开机,我勒个擦,没碰哪里啊,咋不开机了呢,插上电源依旧不开机,主板上没有bios电池,我靠,怎么办,瞬间大汗,懵逼了,客户就在旁边,没办法重新装,我靠,还是一个鸟样,完了,手脚冰凉,继续鼓捣,无意间发现电池口附近有个类似休眠的小开关,用手按住机器就开机,我靠,瞬间内心狂喷这主板设计,尼玛炸了,太坑人了,直接上后盖螺丝压死,机器开机,提醒大家注意,不上后盖有的机器也是不开机的。

网友:
我察。  还有这样的。 真真没遇见。 有学习了一招啊。谢谢分享啊。

网友:
我上次遇见过,不过是键盘下面的那个透明塑料没有放,导致直接接触到主板短路无法开机,还好没坏。装上后就好了  没问题

网友:
这个设计也有一定好处的 取下后盖 电池就等于取下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种机器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这个机器插电源,带电池的情况下不上后盖也是不开机的,只有上后盖,或者是把电池拆下来用电源才开机,否则用电源不上后盖开机机器就会发出啪啪声一直不开机

网友:
没有见到过   以后卡看看。。。。。。。。。。。。。。。。。

网友:
ACER超级本不上后盖还不充电呢,把我折腾得

网友:
说白了就是保护设计,其实也是有蛋疼。

网友:
宏碁新款机器  主板上有个外壳检测开关  当外壳去下是开关断开  整机三无,当盖上外壳并且上好螺丝钉后开关闭合。设计的初衷很好 ,但是会误导很多维修人员
   本来清理灰尘  最后成不通电了,

网友:
对  室友一个那种小玩意  必须要让后盖按着他才可以开机的  要不然就是没认到电池

网友:
主板上有一个小的弹簧按钮,要压住才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