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515台式机

楼主(2017-10-15):
联想H515 版号是CFT3I 。开机电流0.4A不显示 测得U20中间支脚电源是0.9v 明显这个电压不对这个主板是3合一的桥芯片把CPU散热片取开把CPU上面的一个电容有腐蚀如果图所示把电容去掉主板修复成功。希望对遇到这个机器的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
把电容去掉U20中间只脚的电压就起来了

网友:
这个方法没问题。 论坛里边已经有好几个。介绍用这个方法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我已经修复了两块这种样子的板子了。真的伤不起 拿到手就看看这个位置有没有被腐蚀

网友:
这块板子就是捡钱节奏,碰见十几台了,挺美。

网友:
这个板CPU上面的一个电容有腐蚀也是个通病了

网友:
这机器通病,不要说你还不知道!

网友:
我修了差不多三四十台了,确实是通病。不过发出来应该设个权限之类

网友:
都是维修界的老手啦了,这么快就找到问题所以啊,学习了

网友:
已经是老经验了,论坛好多这个帖子了,我都已经陆陆续续修好了50-60台了

网友:
这种机子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这个,修过几台基本上都是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