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的IPHONE7拆上盖

楼主(2017-10-15):
刚到逝州寄修的7代摔的老惨了

拆出主板。开机大电流。测量暂存1.1 1.8全短,
CPU边上电感GPU供电的全掉了。

拆暂存吧

先破一个小口等下好下刀
使用小风口高温。

像割石头一样拆下暂存。这个暂存正常吹是不会爆锡也不要想他虚焊的。
拆过的人都知道他有多硬。

网友:
厉        害       老  单换 暂存

网友A:
换掉暂存就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掉暂存就好了吗????????????

拆了现在。电流没问题 手上没暂存了。等货倒
拆下来没问题就成功百分之八十了

网友:
楼主用的啥显微镜啊 楼主用的啥显微镜啊

网友:
摔得这么严重修好了估计不会太稳定~~~~~

网友:
高手呀,望尘莫及。。。。。。。。。。。。

网友C:
拆了现在。电流没问题 手上没暂存了。等货倒
拆下来没问题就成功百分之八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现在。电流没问题 手上没暂存了。等货倒
拆下来没问题就成功百分之八十了

盖子不便宜吧,淘宝的有点贵,要2-3百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样的刀片拆暂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样的刀片拆暂存的

拆A8的那种 软刀。拆这个有点费力。很硬

网友E:
很少能碰到暂存上盖坏的,记得刚开始干的时候,搬板到时干坏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少能碰到暂存上盖坏的,记得刚开始干的时候,搬板到时干坏一个

很多的

网友:
我去,这是经历了什么,我会直接放弃,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了现在。电流没问题 手上没暂存了。等货倒
拆下来没问题就成功百分之八十了

稳定不稳定纯属运气问题  运气不好很难说

网友:
坏成这样直接丢掉        不一定稳定

网友:
太烂了吧  修好很容易出问题 不过楼主手工可以

网友:
这技术可以的!   单换!    我一起换都不行啊

网友:
这摔的,期待完美复活。

网友:
老实说这种情况修的意义不到啊。。返修率太高。要我就让客户报废买二手的机子拉倒

网友:
只拆上盖的话!建议打磨保险一点!

网友:
爆的这么厉害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7摔坏上盖是通病,手工好的就能完美修复,不懂的就认为废了,修好不稳定,其实是自己技术没到家而已,大神看了只会笑笑不说话

网友:
厉害了 暂存是可以从料板拆的吗? 可惜我手工还不行CPU 还不敢弄 7的板倒是存了十个个了

网友:
上盖  淘宝上 买新的嘛??????????????????

网友:
这个上盖像石头一样的坚硬。坏了,除掉,直接换。

网友F:
专门注册个账号过来给大神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专门注册个账号过来给大神点个赞!!

我不信

网友:
活跃概况
用户组  小小白
注册时间2017-10-28 12:00最后访问2017-10-28 22:57

网友:
我手里还有个7p摔过u短路的等着去官换,顾客想不起来id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厉        害       老  单换 暂存#

网友:
学习了高手 学习………………手机经历了怎样的磨难

网友:
高手  主板摔成这样还能修好   真得好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