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1d3m维修 电池3天没电 不开机

楼主(2017-10-15):
  一用户拿来一台主机自己在网上买的主板换的  结果换了3天就开不了机了  拿来我一看电池没电了没当回事换了个电池收钱走人(这款主板电池没电不开机) 结果过了三天又不开机又换了电池好了 过了3天又来了一看还是没电  电池换了两次都是用3天没电 就跟用户说这个主板有问题让用户留下机器来修 拆机看图纸和点位找问题  电池出来过了电阻和电容直接进南桥 以为电容漏电的问题 结果找到R533一看压根没电阻 而是飞线  料板拆了个电阻装上  试了2天 电池电压基本没变然后叫用户取机到现在都没返修

网友:
缺少限流电阻,电量流失很快的。。。。

网友:
客户在网上买的应该是维修板,这种板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会坏

网友:
遇到过这个电阻腐蚀开焊的,从来没直接飞线都是直接从料板上拆一个同样位置的电阻

网友:
看起来还是不能直接飞线应该要加这个电阻才行。。。。

网友:
小电池损耗大,一般是rtc电路有短路引起来的

网友:
大多数时认为是有短路或漏电,这个电阻起到了限流的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