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几个经典故障在一个板子上!泪奔...

楼主(2017-10-15):
来实地已经三周了,即将毕业!因为自己在当地也是从事手机维修的,所以直接进了2期学习,没错我是插班生!不过一期没学跟起来还真是有点吃力,尤其老徐(徐老师)讲课内容又有点多这个要注意那个也要注意,只能先记下来慢慢消化。废话不多进入今天的主题!
CPU早就过了双手已经忍耐不住要修故障板了,从老师手中接过一张6代故障版就开始动手了!
接电源就是大电流468ma不用说肯定pp_vcc_main主供电短路!当然有可能也是Q1403前段的问题,不过这个几率比较小应该先排除可能性比较大的!
修这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上神器!我的松香大法百试不爽!不过后来好像有维修佬V7元件短路检测剂,这玩意不便宜功能跟松香差不多比松香省力精确!

土豪用v7俺么只能熏上松香熏完加电凶手就慢慢显露出来了

拆掉u1503再插电看下接电源漏不漏电!
果然没让我失望依然漏电啊!!!尼玛!
没办法继续松香,大电流一般都可以用松香熏出来,如果熏不出来那就是带胶芯片或者小电阻小电容或者藏在角落里你没发现!
熏另一面音频电源附近了因为那些都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部件!

不费吹灰之力把发热点找到了!957DW+ 2级风360度一下子就把电源干下来了,完美不掉点!电源各路打值测试没问题!
目测芯片挂了更换料板上的芯片,重新值回!再次上电OK没有漏电!重新装回指纹升压ic插电触发!尼玛还是开不起来啊!一触发电流停在380ma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也很绝望啊!!!冷静下来都到这份上了再继续修排除故障点!能触发不开机看看cpu有没有工作!

一个一个慢慢测吧 最后测出来CPU复位电压只有0.79v本来应该是1.8v
复位电压连接的元件本来也就没几个:cpu,主电源,显示触摸ic,usb控制管u1700
电源已经更换,显示触摸ic不容易坏剩usb控制管u1700跟cpu!
本着先易后难我准备向CPU动手!不过同桌制止了我,好吧那就先弄个u1700再说
更换usb管理芯片,插电不短路,触发定电流79ma!据说这是强制duf了!好吧接上附件插电脑打开爱思果然能识别iccid!
刷机11.0.2系统一路顺畅无阻!开机可惜有id!
迅维是个大家庭,论坛就是客厅大家坐在客厅里吹吹牛逼,讨论讨论维修经验案例互帮互助!希望大家能多多发言

                                                                                                    还没毕业的实地学员44号
                                                                                                    2017年10月15号

网友:
好牛逼,,真的号牛逼
真的真好牛逼

网友A:
支持楼主  烧鸡大法好。哪里发热拆哪里。不过剩余的松香好清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  烧鸡大法好。哪里发热拆哪里。不过剩余的松香好清理吗。

洗板水妥妥的给你洗的跟新的一样

网友:
嗯,牛人,十几路电压全给测完了。值得学习。

网友:
用松香熏真是个好办法,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B:
开机可惜有ID  真是太可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机可惜有ID  真是太可惜了。。。。。。。。。。。

这个只能说运气不好了,隔壁的好几个都修到没ID的

网友:
看着你们修好一台一台的机器只能羡慕啊

网友:
谢谢各位给我加分
希望大家也多发发经典案例造福迅维大家庭

网友:
有好的工具,维修就事半功倍了

网友:
看的出楼主皮薄,不敢用手摸

网友:
松香烧鸡大法,白看不厌,谢谢分享加分了老铁

网友:
好贴好图,楼主能加个微信吗57616946,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经验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说运气不好了,隔壁的好几个都修到没ID的

没ID的不是赚了啊     主板 要自己买吗??

网友:
牛13,收藏学习进行中。。。。
我是凑字数的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学习,坛里的老司机蛮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