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 显卡驱动黄叹号

楼主(2017-10-15):
客户送修一台,联想G405的笔记本,来时故障为加电无显,拆机后发现以前修过,有进液痕迹,先进行清理,静态测量各电感无短路,先加电测试故障依旧,刷BIOS无果,这个机器大网上查CPU故障率挺高的,由于没有更好的方法,先定了一颗CPU过来,原来的CPU是A4-5000,换的是A6-5200,卖家说两个可以通用,上BGA焊接完毕,加电测试直接亮机,当时心里非常高兴,看来真是CPU坏了,于是把笔记本简单安装进行测试,进系统发现独立显卡和集成显卡都是黄叹号,怀疑驱动有问题更新驱动还是有黄叹号,找来另一块硬盘重新安装系统,还是一样,到此没有任何思路,特来求助,请各位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刷一下BIOS试试看。。。。。。。。。。。。。。。。。。。。。。。。。。。。。。。。。。。。。

网友A:
排除BIOS问题 有可能还是在U那边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有点摸 不清了,就怕是哪个掉个小元件 就麻烦 了,检查一下。

网友B:
为什么不换回a4-5000,可能问题就出在这里!

网友:
就怕买到个瑕疵的CPU。那就 麻烦了。

网友:
进来看结果的。楼主要是解决了记得发出来解决的方法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BIOS问题 有可能还是在U那边的问题

BIOS刷了,我再查一下U的外围,不行先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换回a4-5000,可能问题就出在这里!

A4-5000没货,同样的机器我以前换过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BIOS问题 有可能还是在U那边的问题

我也觉得很可能还是cpu的问题 不行的话在上bga拔动一下试试

网友:
重新定个新的回来换下吧  现在坑很多

网友:
你可以先刷一下BIOS程序试试看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吧。。。。。。。。。。。。。。。。。。。。。。。。。。。。。。

网友:
BIOS CPU  显卡都是可能哦 。。。。。。。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坐等结果 ~~!~!~!~!

网友C:
板载的U真不敢恭维啊,我见到板载的U心里直犯嘀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载的U真不敢恭维啊,我见到板载的U心里直犯嘀咕。。。。

换板太贵,想着换个CPU能便宜一些,结果杯具了。

网友:
费用太高了,客户无法接受,说太高就不修了。

网友D:
换系统了吗   WIN7不行的话不代表WIN10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系统了吗   WIN7不行的话不代表WIN10不行

没有换WIN10,换了一个纯净版的WIN7,用联想的驱动工具安装也不行。

网友:
供电正常吗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CPU有瑕疵,,以前显卡坏不是就有装不上驱动的吗??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