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不正常

楼主(2017-10-15):
屏幕出现小红点 已外接过显示器 没问题 那么问题会是出在哪:liuhan:

网友:
外接正常不?屏,屏线测了吗,先测屏和屏线吧

网友:
排除屏线和屏 你这图很难看出具体故障位置

网友:
先排除一下屏和排线还有接口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直接找个屏换上去,看还有这问题没有,有手动一下屏线

网友:
            楼主是搞维修的吗?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屏幕问题,都好先排除一下

网友:
至少应该先排除下 该排除的部件吧。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看着像屏的问题\。。。

网友:
那就是带点的屏啊!屏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