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无电压输出,大电容只有190V

楼主(2017-10-15):
电源无电压输出。打开后测量大电容只有190V 以为是四个整流二级管 坏了。换下来是好的。  短接了热敏电阻。效果一样。   去掉大电容后只有45V 。又去掉后面的13009 还是这样。整流晳输出还是45V。装上大电容是190.想不明白了

网友A:
这问题还不好修啊,既然大电容电压不够,那就测桥堆输入端啊,输入端正常,再测热敏电阻、保险前

网友B:
数字表的地线接错了位置,
(字数字)(字数字)(字数字)(字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还不好修啊,既然大电容电压不够,那就测桥堆输入端啊,输入端正常,再测热敏电阻、保险前

桥堆是好的。换了之后还这样。输入是220V   保险也是好的。  热敏也是好的。我现在直接把220V接到桥堆 。没有大电容是53V  ,有大电容是15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表的地线接错了位置,
(字数字)(字数字)(字数字)(字数字)

直接接的就是大电容的两个脚 。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奇怪的。

网友B:
全桥是好的,电容是好的,空载 电压一般都在300v  ,看是不是你的表档位调节错误,表坏,或是带载,冷静点,考虑看是什么其他的原因。电容容量不够,都不会出现这情况,看是不是带负载情况下有什么拉低了,
.............  以上都是猜想,自己以前遇见过,是我的表笔地线接错了位置,为此仔细研究过这问题,和这电路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桥是好的,电容是好的,空载 电压一般都在300v  ,看是不是你的表档位调节错误,表坏,或是带载,冷静点 ...

谢谢。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怪的。。

网友C:
后面负载太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面负载太重。。。。。。。。。。。。?

能把电压拉低这么多,桥堆早炸了

网友:
建议你测量大电容是否好,或者换个新的电容接上去再试。如果确定桥堆是好的,那电路又没问题,问题就在电容那里了。代换一个瞧瞧

网友:
表黑表笔接错了兄弟,你直接接大电容两端。

网友:
这个电路都搞不定,建议维修师傅一定要戴上护目镜再干活。

网友:
大电容容量不够会造成这种故障现象。

网友:
我也来胡说两句,是不是拆开电源把PFC电感器忘了插上了?

网友:
新手学习中,学好咱们
在交流。。。。。。。。

网友:
是不是PFC电路坏了,新手学习中,
新手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