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显卡虚焊引起的掉电

楼主(2017-10-15):
机型 DELL N5010板号 09909-1 DG15
故障 显卡虚焊引起的掉电
DELL N5010笔记本,开机电流0.5左右瞬间掉电,然后自动上电又掉电,周而复始。
拆机,测各大电感阻值正常,上电量系统3V .5V电压正常。
为了作进一步检查,去拆下散热组件时,没想到散热组件粘着CPU一起提起来了仔细一看,CPU锁紧扣是打开的,由此断定此机为二修机

经过以上大致测量 再次开机电流0.44a掉电 凭经验判断应该是显卡问题 先干一下再说 直接上BGA 加焊 OK 亮机

网友:
楼主看的很细心,经验丰富,老司机就是老司机,先收藏

网友:
有BGA真好啊,啥都可以弄。

网友A:
二修机 单一显卡故障 比较幸运

网友:
也算运气很好了。。只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修机 单一显卡故障 比较幸运

是啊,运气很好,一般二修机很难搞的,修复率很低,也不知道上家怎么修的,

网友B:
手头上有gba就是方便,一来先bga先,羡慕你们的技术含量,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头上有gba就是方便,一来先bga先,羡慕你们的技术含量,学习了。。。。。

这个只是运气好,没什么技术含量的,看看就好,

网友C:
楼主,能不能加一下qq好友,以后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向你请教下,谢谢了,1332095483

支持 反对

网友:
厉害哦一看就知道是显卡问题666

网友D:
厉害,有时候根据经验修瞬间秒杀

网友E:
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BGA加焊,这样全板都加热了,会不会是哪个小元器件被加热了,然后机器就亮机了!问题没准确的判断出来,感觉修好了也是个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BGA加焊,这样全板都加热了,会不会是哪个小元器件被加热了,然后机器就亮机了! ...

修机能修好赚到钱就可以了,是显卡虚焊问题,测机3小时没有任何问题的,你说的也有道理,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捡到咸鱼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加一下qq好友,以后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向你请教下,谢谢了,1332095483

可以的,我也不是什么大神,比三板斧好一些罢了,我现在加你

网友:
这样应该好解决问题   不要什么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有时候根据经验修瞬间秒杀

通过电流跳变  大概判断故障,三板斧而已的,修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主板掉电也能看出是什么问题,加分

网友:
上家也许没修客户就拿走了。或者上家没设备。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下次碰到这机器少走弯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机能修好赚到钱就可以了,是显卡虚焊问题,测机3小时没有任何问题的,你说的也有道理,这个没什么技术 ...

我平时修的时候问题没判断清楚都不敢修。到时候钱收了,返修就麻烦了

网友:
!厉害,有时候根据经验修瞬间秒杀。

网友:
通病,我也整治过这病例太多了哈哈哈哈

网友:
上家没给你整的修不了很可以了

网友:
兄弟精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楼主幸运,个人认为上家已经拆机检测,可能是报价过高导致客户直接不修,上家原机装回而已

网友:
楼主看的很细心,经验丰富........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88888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