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R G150T 不触发维修,一波三折!

楼主(2017-10-15):
机型:海尔雷神G150T,板号:6-71-W3S50-D02B故障:不触发
检测:各个电压不短路,无+3V+5V 待机电压,查PU7 型号PU6182,16pin 短路,芯片烧。
结果:更换代用51125芯片,+3Vok,无+V5,仍然不触发,刷BIOS后,不安装COMS电池可自动触发,上电池查USB_CHARGE_EN,为0V,拆掉PU9 型号P2808B0,改电路可以触发,然开机进系统发现独显打不上驱动,重新更换BOIS资料OK。

2.9 MB, 阅读权限: 220, 下载次数: 2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非雷神lLOG,介意绕道。

4.08 MB, 阅读权限: 220, 下载次数: 2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蓝天代工,通用图纸

网友A:
昨天也是修一个神舟战神的,电流表突然变压成50V烧一堆

网友:
这个PU9 也是这个板子的一个故障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也是修一个神舟战神的,电流表突然变压成50V烧一堆

赶紧换个电流表

网友:
这种机器不好修,修好就行!!!!!!!!

网友:
还是成功改好,希望自已也有待提高,改电路也是一种完成的捷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也是修一个神舟战神的,电流表突然变压成50V烧一堆

哈哈,这运气没谁了

网友:
这个机器修好可以赚不少钱

网友:
大神轻松秒,膜拜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这款机器好多问题 修到好几台了。。。。。

网友:
这种机器,要不很容易搞定,要不就没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