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Y3-LT V:1.0开机不过内存

楼主(2017-10-15):
先是不触发,换了金针就解决了   结果不过内存,重新植CPU株解决问题。

网友:
收几个钱  这板子还重置  CPU

网友:
搞好啦就有钱赚。。。。。,,,

网友:
这个我修过好多片,都是CPU上面的电容短路!!!!!!!虚焊没见过!

网友:
遇到这种机器我也是先修CPU上的小电容,CPU重植还没试过

网友:
楼主有cpu钢网啊?我天,bga都用上了呢

网友(点评):
呵呵我们每天要换几十个bga脚坐

网友:
厉害了,一般这样我都直接扔了,还重植,我是没这耐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