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开机慢

楼主(2017-10-15):
摔的机器,开机需要等4分多钟,进系统后没问题,刷机也是这问题是不是CPU虚汗了,CPU的屏蔽壳有个脚开了

网友:
一直再自检 好吧 我只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A:
换个硬盘试一下   CPU 不用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硬盘试一下   CPU 不用考虑

硬盘太贵了,就是开机慢,进去就没事了,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太贵了,就是开机慢,进去就没事了,不知道能用多久

这种难说,一般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别的问题。

网友:
现在 貌似换硬盘也不行了吧    ios11 更新了之后 平板解ID都解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