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KLIMB8G0,不触发

楼主(2017-10-15):
联想机器,充电小板上应该的VIN,应该通过PL9 PL8到达PQ21和PQ16,但这个电压在小板上PQ9的123脚是有的,到了PL9和PL8,就没有了,以这个电压的名字VIN来搜索的话,找不到电压通过的路径,从小板到主板的接口CN18上,这个电压的名字应该是VIN_MB,但也找不到这个电压的名字在主板上转换成VIN的点,图纸上没有,也就是说,找不到PL8和PL9上的电压来源,所以无法查3VPCU和5VPCU的来源,这个PL8和PL9应该是通到什么元件上去了呢?迷茫中,

补充内容 (2017-10-18 15:11):
已修复,换EC解决,原EC型号 IT8512E 1012-JXA,从料板上找了一片 IT8512E 1012-JXS,替换后亮机显示,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PL8/9连接公共点

网友A:
Y450?背面有个线的按好了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棒棒的:lol:lol

网友:
我记得好像这款机器主板右下角有几个电阻爱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Y450?背面有个线的按好了吗

多谢提醒,还真是没插这个线,:没修过这个型号,忽略了,查了半天,现在的状况是,卡在了EC没有发出S5_ON,实测已经得到了来自开关的NBSWON#的跳变信号,但是EC没有发出信号去开启3V_S5和5V_S5,EC需要什么条件才会发出这个信号呢?望不吝赐教,并且EC晶振Y5的两脚一个是3V,,一个是1V,这是不是 EC坏了啊

补充内容 (2017-10-18 15:12):
已确定EC坏,已修复,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
把图纸上传上来啊

网友:
Lenovo Y450 广达

图纸咱们论坛就有,我传在这里,如果违规,请版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