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90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7-10-15):
Dell 这款主板与7010 990 等有个通病就是pson断线 先上图

上电没有待机 上电池点开关没有反应 还是老办法 先查待机条件什么vccrtc 等开始查
但要先查电池这一路 因为h61也上的主板有个节能电路 有些板要点了开关也后待机灯才亮
这个给前面那个映泰 也是一样的没跳帽电压 但这个是 有电阻上啦3v电压到跳帽 在由跳帽
送到桥 他们是一条线连起来的
打阻止没发现跳帽这里有什么问题 但就是没电 跑线 发现 电池到跳帽这里断线了

修这种板一定要注意
断线  修了 很多这种板基本上10片里面有4片是这样的 问题 其他问题电压居多  什么没有0.9v电压  那个6脚芯片坏
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好修吧

网友:
楼主,这个断线一般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能说一下这个断线大概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吗

网友:
这就是细心带来的好处,给楼主加分。

网友:
正需要,楼主给的真及时,希望楼主多多分享类似好东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