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新圆梦F318T,主板CM3A76ME,usb失灵维修

楼主(2017-10-15):
今天送来一台主机是联想新圆梦F318T,故障为USB失灵了,键鼠都无用,到手后先开机一试,果然都无效,键鼠灯都不亮,应该是无供电,直接用表一量,5V没有。直接在USB附近测量,5V连接到U45的7,8脚,查此芯片4脚为开启,测量后4脚电压几乎为0。找同行要了份图纸,4脚连接R229另一端连接到IO。重新测量R229一端有5V,但是连接U45的这端没有电压,这是个上拉电阻,考虑到也有保护隔离的效果,在料板上找了一个小电阻直接换上后,开机OK。
下图红框内为U45和R229.

下面的键鼠正常后拍的

网友A:
R429是阻值变大了造成一端无电压,U45无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R429是阻值变大了造成一端无电压,U45无开启?

最先查到的是u45第4脚没有开启,然后第4脚和r229相连,r229损坏导致,第4脚0v

网友:
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
正需要,楼主给的真及时,希望楼主多多分享类似好东西,谢谢

网友:
二楼说的不错,是先没有测到USB的5V供电,USB的5V和U45的七八脚是相连的,而U45的4脚开启没有电压,再来查到R229一端有5V,一端没有,不是R429,一楼错了
感谢各位的加分,正好需要,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