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24F1680B不开机,1118代换法

楼主(2017-10-15):
      接到一台TCL24寸电视,拆机前插电看,指示灯不亮,按开关没反应 拆机后目测没有爆电容烧芯片之类的。量电压,12V,5V正常,BIOS芯片供电2.6V不正常,应该是3.3才对。也就是说,在5V转3.3V有问题。这机不是用1117-33线性稳压,而是由一个型号为1118的芯片。百度不到1118的资料,用GOOGLE到这个芯片的PDF:

     这个8脚芯片的5,6脚是2.6V,这个电压直通BIOS芯片第8脚供电。7,8脚是1.8V应该正常。 于是从显示器的废驱动板拆了两个1117,一个3.3,一个1.8,代换这个1118:

   开机,画面出现:

省去买芯片等待的时间,很实用

网友:
厉害 两个臭皮匠就顶了一个诸葛亮啊哈哈

网友:
备点模块啊,模块改比你这样改靠普多了

网友:
买个1118换上去,不占地方,美观些,也不易松脱。利于扇热。

网友:
这样的代换,作为测试,可以,要是交用户长期用是不妥的。

网友:
早晚,最终还是会返。。。。。。。。

网友:
你怎么就那么肯定,两个1117顶不过一个1118? 说不定比1118还耐用

网友:
1.8v没有导致的图像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