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不开机不充电不联机维修

楼主(2017-10-15):
最近碰到2次6s不开机不充电不联机
外接可调电源能开机
但是进系统没一会就重启

第一个修的时候先把尾插打了值
发现没问题

测量c4500(PP3V0_STRISTAR) 打值283
上电0V

更换电源IC解决

第二次碰到同样故障就直接打了下C4500的值,正常
上电0V
所以依然是电源IC

碰到2次同样问题,自己猜猜可能这个故障现象就是电源IC

以后各位碰到这样现象或考虑直接换电源IC

当然顺手先测下C4500也不多费功夫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下次碰到直接可以秒杀了

网友A:
为防止误导,再说一次整个现象

6s不开机不充电不联机
外接可调电源能开机
但是进系统没一会就重启

而不只是标题说的不开机不充电不联机就去干电源ic哦

网友B:
  谢谢分享  又学到了一个捷径   老铁666!!

网友C:
什么标题? PP3V0_STRISTAR电压短路?  稳压电源什么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又学到了一个捷径   老铁666!!

你学到什么啦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标题? PP3V0_STRISTAR电压短路?  稳压电源什么电流?

开机进系统,一会就重启,这个意思是电流正常的,但是这么个现象

标题是说拿到手时不开机不充电不联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学到什么啦    ???

当然对实地学员来说,这个本身是非常简单的

只是如果一个现象能确定哪里问题,对自己开店的话

报价和维修时间方面比较容易把握

网友D:
这种情况c4500没短的,换电源i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c4500没短的,换电源i就是了!

对,测量了c4500后是直接换电源

我本意是说碰到一个故障现象,如果不拆机直接能判断问题所在,对报价等比较有好处

网友:
下次  碰到这种问题  就是                     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防止误导,再说一次整个现象

6s不开机不充电不联机

看楼主这个附加说明,楼主热心人

网友:
感谢楼主 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防止误导,再说一次整个现象

6s不开机不充电不联机

楼主很是热心,防止小白走弯路。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下次碰到直接可以秒杀了,很好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防止误导,再说一次整个现象

6s不开机不充电不联机

补充才是重点啊。。碰见会试试这个经验

网友:
热心人,支持分享,可以让新手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算不算通病啊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很好以后就不会走弯路了,新手学习不错。

网友:
"6s不开机不充电不联机
外接可调电源能开机
但是进系统没一会就重启"重点背下来,要考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