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联想y470拆机

楼主(2017-10-15):
拆机联想y470顺便解决下19v短路故障
第一步,就是拆电池。然后拆开后壳上的螺丝,取出光驱和硬盘,光驱下面也有螺丝,拆完了d面的东西就换到c面来。先取c壳上部的开关面板,拿开后卸下两个键盘螺丝就可以取下键盘了。拆完螺丝后就可以取下c壳,拆机完成
硬盘

网友:
很好 思路很清晰 少走弯路.....................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Y470经典机器,坏的也多,新手必看拆机秘籍。。。。。顶

网友:
这个得拆 轴爱坏 新手不建议练手

网友:
这机器 屏轴爱坏 19V爱短路 显卡供电MOS管容易坏

网友:
Y470不是很好拆,有时候容易把线弄坏

网友:
很不错、、、、、高手在民间。。。。。。。。。。。。

网友:
你这个是半高的吗?看见没有我60g的大

网友:
这个C壳注意点就没有什么

网友:
很好 知道Think L430有时能正常启动 有时又开不了 怎么回事吗?

网友:
基本操作吧。 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z这款机器 屏轴容易坏,新手要多注意哦

网友:
把单位的方正机子拆了换cpu,居然显示有问题,要升级bios,看看行不行珞!~

网友:
大短,是不是屏线接口旁边的电容发霉短路了这款?屏线接口上面的C壳有海绵导致吧。

网友:
D壳螺丝柱容易坏,拆机时要注意,松了屏轴螺丝后不要来回摇屏幕

网友:
这个得拆 轴爱坏 新手不建议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