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70主板呲呲异响通病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0-15):
联想Z370,板号广达KL5A,客户拿来说不开机,插上适配器听到主板呲呲响,当着客户面还原故障后报价开始开机维修
插上可调电源看电流:

待机0.23,主板呲呲响,去触摸主板发现CPU供电部分是烫的,烫说明短路,可是测量公共点19V正常,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那为何CPU供电会发烫呢,测量上下管DS级,电感,芯片都没有发现短路,在CPU供电纠结了很久,修电脑就是这样的,在一个地方纠结太久没结果很让人失去信心,所以先跳出CPU供电
主板待机偏高,肯定要去测量一下3V5V待机电路的,经测量发现5V只有3.7V,3V有3.3V,那问题基本找到,一定是5V后面有短路拉低了供电,所以造成大电流,去测量5V对地阻值,结果正常,测量待机芯片条件,都是正常,此时又陷入纠结一直在用万用表去测量5V偏低,那用示波器去测量一下是怎么被拉低的,用示波器测量5V电感后端找出了问题:

这是5V电感后端的波形,你没有看错,这么大的杂波,峰峰值达到8V,平均电压就是万用表测量出的3.多V,看到这个波形就知道肯定是5V后端的滤波电容不良了,只是一般的主板5V这么不良待机芯片早就起保护了,这个机器就特殊了,那找到问题就替换5V滤波电容吧:

换掉5V滤波电容后主板居然不在呲呲的响了,大家以为主板就此正常了吗?其实还没有,换掉电容后主板不在异响,但是待机0.05还是偏高:

看来还有问题,测量了主板上所有的电容,场馆基本都没问题,当再次测量到CPU供电上管时,DS没有问题,可是GS已经短路了,看来是大意了,在一开始我就测量了这个场馆,当时只是测量了DS级,GS级短路那就换掉此场馆:

换掉此场馆后待机0.01,按下开机键正常了,接屏能显示了,此机器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5V滤波电容造成待机偏高,主板呲呲响,第二个问题就是CPU上管损坏导致CPU供电部分发烫,此问题我在论坛搜索了,很多相同问题,也在实地毕业群分享了此问题,当时就有一个师兄也是再修此机器的这个问题,估计是通病了,最后习惯性附上亮机器照片:

网友:
学习了,有可能是通病!!不过我暂时没有修到这机

网友:
收藏学习了说不定以后用的着,有可能是通病

网友:
呲呲异响居然是滤波电容,长知识了。。。。。。。。。

网友:
5V滤波不良,电感应该会滋滋异响,后边的场管为什么会坏呢,求解释

网友:
没有添数字示波器,想看下正常19v,3v和5V的电压波型,行吗?谢谢,呵呵

网友:
有示波器修机器就是好,这机器要是用数字表维修就不好找故障了

网友:
看看老司机修机也是一大收获,虽然现在很多原理不是很明白,但也找到了维修的方向了,谢谢分享

网友:
巧合吧,5V供电不会影响到CPU供电场管的,不是一路哦。这问题比较明显,老司机都能秒、

网友:
Z370 通病啸叫就是滤波电容不良,修到过好几个

网友:
还没修到过 不过楼主实在厉害 这种故障单靠万用表估计修不出来

网友:
还好 CPU 没烧掉。。

网友:
上管一坏,cpu可就容易烧,楼主幸运

网友:
师兄是说DS用表笔测没有短路,实际上是短路了对么

网友:
条理清晰,佩服!认真学习!!!!

网友:
上管烧还有好多都要烧其它的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我碰到过是内存烧了。。换了芯片待机0.07   可以显示。。但是进不了系统。。没解决。。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   会用示波器就是牛    虽然我也有  但还是不是太会用

网友:
这种小短路还是好修的

网友:
待机0.05还是有点高吧

网友:
还是用示波器看着直观,问题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
这款机器在2015年修了很多台了 待机滤波电容是通病伴随响声 当时没发帖是因为故障太明显了 直接听就知道位置了

网友:
g极和d极短路了呀 ····老司机··

网友:
我以前修的都是换电容就好了,CPU上管没有坏

网友:
小电容性能不良 导致待机不正常。。。。。

网友:
是不是cpu上管短路导致cpu供电芯片发烫,然后拉低5v导致5v带负载能力差,把电容拉坏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收藏一下 希望自己能用的上

网友:
rhk牛啊,这个要点耐心才能修出来!

网友:
思路清晰,这波抓的也是够可以的,厉害了楼主

网友:
来自: 黑龙江牡丹江
一般机器就一个问题 这个出现2个少见

网友:
谢谢楼主发帖 有图 BIOS 写的详细,下的也放心 顶!

网友:
这种pwm电路问题使用示波器最好修了,一目了然

网友:
楼主厉害啊,原来滋滋作响是滤波电容问题啊

网友:
不错的经验 一看就是老司机了 学习了

网友:
待机5V电感后端这样的杂波,芯片都没保护,这故障的确少见

网友:
5V滤波不良是通病 但是我修到的都是直接保护不出电压的

网友:
这个机器有这个通病,我也碰到了两台

网友:
示波器确实维修利器,只是我还不是很会用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找起故障得心应手,我们老板都给买示波器,原来的坏了,现在生意不好都不愿投资了!

网友:
学习了,老司机就是厉害,新买的示波器,还不怎么会用,想看下正常19v,3v和5V的电压波型,行吗?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虽然问题不大,维修还是相对麻烦了

网友:
这个贴子不错,楼主技术也行。。。。。。

网友:
PWM 用示波器维修 速度回更快

网友:
遇到过电感短路 也会产生啸叫,不过那是无电压输出

网友:
虽然现在很多原理不是很明白,但也找到了维修的方向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一个机器几个故障。。。。。。。。。。。

网友:
高兴啊,我看到的就像我现场在维修一样

网友:
这种滤波不良用示波器一眼就能看出来,CPU供电部分修的不错。。。。。。

网友:
这款机器大电流是通病,一般去掉个电容就行了,电容位置是插屏线旁边的那个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痛病 下次遇到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