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350 H81 芯片组的 内屏无显 外接HDMI可以显示

楼主(2017-10-15):
联想 B350 H81 芯片组的  内屏无显  外接HDMI可以显示  主板没有直接信号到屏的 还要一个芯片 转接的 已经换了还是不行 谁修过这个情况

网友:
    那你就要查下转换芯片的条件喽

网友A:
转换芯片最后换一个拆机的我上回发的全新的两个都是坏的,发个拆机的换上就好了

网友:
5930换一下试一下

网友:
再找个拆机的换上去试试看,全新的有很多事翻新坏的

网友:
显卡旁边有个芯片,什么型号忘了,换上就好。。。。。。。。。。。。。。。八个角的好像是APLXXXX

网友:
你们说的都是H61芯片 组的通病 八脚管 这主板是H81的  没有通病问题的  外接是有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换芯片最后换一个拆机的我上回发的全新的两个都是坏的,发个拆机的换上就好了

拆机的找不到  这个难找 我买两个40元 好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