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 2解ID不行了

楼主(2017-10-15):
机型:iPad mini 2 3G版
改Wi-Fi版,刷机完激活不了、然后卸硬盘改一套手机序列号Mac地址,不行
然后再套用一台iPad mini 2的序列号Mac地址也不行?
要怎么做
今天测试了

网友A:
升级呢  之前一个5S升级系统之后自己就吧ID锁给解开了  要不你试试??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把主CPU也换过去就可以

网友B:
绑定CPU的,放弃吧。以后解ID就是换主板了。

网友C:
3G版   改 WIFI  解锁   这种方法  倍、被封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绑定CPU的,放弃吧。以后解ID就是换主板了。

会不会出现黑科技呢、现在32位的应该可以解,64位的真的bye bye了吗

网友D:
还可以刷 10.3.3系统的话,就试试呗,11.0 真的不行了,

网友E:
搞不懂 3G版为啥要该WIF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绑定CPU的,放弃吧。以后解ID就是换主板了。

如果真这样,那岂不是要哭死。

网友:
目前确实是这样的,我收了台也是插卡改WIFI的,目前正在激活失败中,呵,无奈的苹果。IOS11,真的要打光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级呢  之前一个5S升级系统之后自己就吧ID锁给解开了  要不你试试??  希望对你有帮助!!

现在这种方法没用了,要验证WIFI蓝牙地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绑定CPU的,放弃吧。以后解ID就是换主板了。

除了换主板搬套件也是可以的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3G版   改 WIFI  解锁   这种方法  倍、被封了吗????

是的,现在IPAD改WIFI 解ID改序列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不懂 3G版为啥要该WIF版.......................

ID忘记密码或者屏幕锁密码忘记了,然后自己又刷机了,激活不了啦,以前是可以改WIFI版再解ID的。现在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刷 10.3.3系统的话,就试试呗,11.0 真的不行了,

10.3.3的系统刷不了啦的,目前就6S的还可以

网友:
找一台没开封的机器。把号先搞到这个机器上试一下呢?

网友:
也就是说非3G的 可以用正常的序列号激活 改版本号这种方法被和谐了么  期待各路大仙出良策

网友:
64位子IPAD和5S绑了UDID 等待软件跳过激活

网友:
只能苦等64位解ID的方法了,大神们快出现啊!

网友F:
找一个无锁的序列号,然后把上淘宝查出蓝牙,WIFI地址写入硬盘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一个无锁的序列号,然后把上淘宝查出蓝牙,WIFI地址写入硬盘可行吗?

这个也没用,我前几天也试了台IPAD AIR,也是无法激活,需要硬盘底层资料和CPU匹配才可以

网友:
前两天还在想买一套万隆,先不下手,看看后续发展。如果不能解ID了,拿他还有什么用

网友:
苹果一步步在堵漏洞了   越来越难搞;

网友:
不是可以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