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灌锡法 7代7P 闪光ic模块掉点,免飞线补点免拆机

楼主(2017-10-15):
灌锡法 7代7P 闪光ic模块掉点,免飞线补点,免拆机

gagg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怎么个灌法,我也想研究研究,字数还真的麻烦呀

网友:
就一个小点点,就怕接触不好,摔一下掉点了

网友:
没有文字描述?只有照片?看不太懂啊。楼主

网友:
就是直接 焊点 灌锡对吗?

网友:
这拍照也太模糊啦,能看清楚吗?
表示没有看懂!

网友:
怎么个灌锡法?把锡桨直接涂上去,然后风枪吹化吗?

网友:
表示看的一头雾水   看评论也都说看不懂,,,,,,,

网友:
看样子是直接在点掉的地方焊点锡上去

网友:
只有图片呀  只有修道了或者查点位才能知道啥意思了

网友:
先抹上一层锡浆然后用无尘布搽干净表面的锡,反复多操作几遍,然后用风枪吹,,,个人理解

网友:
真看不懂怎么灌得,能加点文字描述就好了

网友:
怎么灌 教一下嘛  加点文字描述就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技术一流,先收藏!

网友:
个人见解  易返修   中间点会好点

网友:
第三张图         上  是锡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