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10卡LOGO之艰难维修。。

楼主(2017-10-16):
一台戴尔N4010客户描述机器比较老了很慢了加装了个固态硬盘用了一个多星期就卡正在启动  换了新硬盘也卡正在启动  嗯感觉挺简单好开干吧。。
按正常卡LOGO思路排查 先排除外设 光驱 硬盘 换内存  等故障依旧。。。不插硬盘 直接进PE win10 win8 PE也会卡在进系统界面 但是PE2003可以进 并且也识别的到硬盘。好吧那就不用G版了装个无驱动的原版系统进去吧,装完硬盘指示灯也亮,读取正常,当当当正在启动又卡住了,硬盘灯也灭了 。我去看来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了 正好快下班了 打发客户走了明天拆开机器看看吧。
第二天趁不忙了拆开机裸板先检查了下外观,没异常,测了测硬盘接口信号 组织均正常。刷个BIOS吧,故障一样。想到以前修的机器CPU核显出问题的也会卡在正在启动界面 ,换了个CPU 我去故障还依旧。想了想觉得应该还是和外设有关,那就继续拆吧 网卡 声卡 读卡器芯片。。心想该拆的外设都拆完了应该不卡了吧,接硬盘上电我去正在启动还卡着纹丝不动。。我×。。算了还是别懒了老老实实的量吧 电压 各种必要电压都出来了 信号吧  量EC信号正常!! 桥 桥的信号也正常!! 睁大眼睛仔细思考还有啥会和硬盘读取卡正在启动有关呢? 看着看着看到HM57 等等 HM57 芯片有个角怎么有点亮。。仔细看缺了点,心想好吧 这次总算找到问题了,应该是HM57不良引起的故障。。好报价,等客户回复。。

嗯芯片到了我满心欢喜的以为把不良的HM57换了就算解决了。。结果 结果呢 等换上新的HM57 我去 万年过不去的正在启动 他妈还卡着。。。有些绝望 该排除的都排除了之前量的EC虽然正常 但也死马当活马医了换个新的 果不其然还是一样。 该想的都想了该弄的也都弄了 最后连了CPU供电。。显卡供电。。显卡这些不该怀疑的都检查了一个遍 都正常  正常。。 还有啥可以考虑的呢。。。算了我不弄了总行了吧。。。

在我就要放弃之际无意中摸到PQ8比其它芯片温度要高 一测它电压偏低,索性把和PQ8相关的PU3两个一起换了。。。好了。。。

索性好了。。虽然故障是解决了但我居然绕了那么多弯路 。。这次维修的过程堪称艰难,看来以后修机器一定要多思考 换思路 不要那么盲目的修。

网友:
最后还是搞好了。。还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网友:
维修不到万不得已不放弃,才有希望在维修领域打拼下去。

网友:
是PQ8负载能力不够,温度才会高,1.8V_RUN_GFX走向是显卡吗?

网友:
这是给桥供电的1.8V吗?PU3 的芯片难得找吧?

网友:
“修机器一定要多思考 换思路 不要那么盲目的”。楼主的经验分享给大家,感谢楼主的维修方法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下次碰到这机器少走弯路,谢谢

网友:
楼主,思路还可以,值得学习,我手里的机子就是难搞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是卡系统LOGO的,根据楼主的提示,特意去摸了下PQ8,也很烫,换了PQ8和PU3还是会很烫,显卡也被我加焊了,还是涛声依旧!唉!!!弄的我不知道从何再下手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了!
我刚入学!在搞手里一个华硕G41t_m  lx v2不开机的板子,
换了个内存供电旁边的822能正常开机。
现在又搞出新问题了,网口和usb不能用!
新手,技术太烂了。
搞的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