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EH620CB变频器电源灯一闪一闪故障维修

楼主(2017-10-16):
这里有没有人修CNC数控机床的。。。本人从事电脑家电,以前也从事模具制造行业 ,所以同时也帮工厂维修一下数控机床等
    物件: 数控线切割机床上的马达控制变频器
    故障:    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无法启动
    维修方法:     待机电源短路或待机电路有电阻电容烧坏
实际维修查的:12v反馈电路有问题,由于这款线切割变频器卖的比较贵,所以它的做工也比较好,封了胶,要用热风枪吹着然把零件一个个的取出来测量,发现有个电容漏电!至于是哪一个,我也忘记了,上面又没型号没代码,鹏着维修经验在一些坏电源大概位置拆了一个过来换了上去.更换就好了,测试一切正常,以下是维修过后的电路板,都快烤黑了!!如图:

网友:
沙发自己坐回,这里应该很少人维修CNC机床吧,。。。。。有会修的可以交朋友互相帮忙

网友A:
         还以为是啥玩儿呢!

网友B:
支持一下,不过您也是保险地方串了个灯泡,不过,接负载时候,灯泡就应该去的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下,不过您也是保险地方串了个灯泡,不过,接负载时候,灯泡就应该去的了吧,

,试机串个灯泡,带动一个小小马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是啥玩儿呢!

还有更精彩的,只是没时间放上来

网友C:
串灯泡大法果然是修电源利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灯泡大法果然是修电源利器啊!

,防止故障扩大。一般懂修理的技术人员都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