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ps4 缺电维修

楼主(2017-10-16):
好久没发贴了来骗个分,刚拿主板看到华擎,华硕亲兄弟没图纸,只能先测电压,测到1图PQ16只有0.4,。一般是1.8V的,查连接2图u1010芯片控制,这芯片5脚是控制电压脚位,查只有0.4V。3.3V进来分压2个电阻,电阻在左边2个。分压搞定1.8V开机管子输出3.3V马上拔电。直接把1图管子上面的电阻拆了直连。然后开机又回到了0.4V。然后到处查没问题啊,换个芯片,3图亮机。2图有换的芯片

网友:
有技术含量  值得收藏    顶一下

网友:
看来受腐蚀的不仅仅是电阻,运放也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