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集显供电乌龟壳

楼主(2017-10-16):
b470集显供电乌龟壳,机器来的时候别的毛病没有 就这一个问题  烧了 换上以后还是不行 求助大家

网友:
最好该改装一个管子,再换铁壳不稳定

网友:
一看显卡,有没短路,二看PWM芯片有没问题,,三换MOS管子,焊接点掉了可以用8脚MOS管子代用,飞线

网友:
用普通的MOS管改  驱动芯片坏了没

网友:
铁管烧了,旁边的小八脚的控制芯片也换个试试,一般就这问题,还有就是CPU挂了

网友:
最好是改个大功率的管子比较靠谱一点

网友:
直接改 用正常的8角管子 直接改掉 这种铁壳返修率很高

网友:
这个mos烧了 一般都要换5911的 一起换 同时测下U 是否正常

网友:
和NC5911一把换.吹掉壳后,查控制脚对地阻抗,变小就要一把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