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8全网通版,摔坏后WIFI坏,没有声音,闪光灯不亮,求助!

楼主(2017-10-16):
华为荣耀8,全网通版,摔坏后WIFI打不开,没有声音,闪光灯不亮,其他功能正常。已经更换过WIFI的IC,声频HI6402的IC,均没有解决故障,经初步分析,可能是三部分功能的公共供电IC问题,或者是总线升压电阻的问题,虽然有原理图,但没有点位图,不知道具体的故障零件的具体位置,请论坛的专家们提供帮助,衷心感谢。

我是新手,维修经验不多,请大师们出手帮助,或提供维修方法。

网友:
提供帮助的师傅们可以联系本人的QQ,42888149,谢谢。

网友:
有原理图已经就是福气了,华为机子主板断线的多,Wi-Fi和音频功放,闪光灯都有二路供电,1.8或1.0,加一个与电池等压的供电,可测一下是否有两路供电,探讨可加q496015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