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a921p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10-16):
散客把机器拿过来说不能开机 说昨天还是好好的 今天就不能开机了 机器拿到手上插上可调电源没有待机 按开关确实不开机 应该是没有公共点电压

就跟客户说是主板有问题 要拆开检查一下 客户同意了  拆开之后发现公共点短路 这个公共点跟苹果的一样 是充电芯片发出的  先把各个电感的阻止打了一篇正常

说明这个机器好修 后来报价 客户同意修  发现是一颗电容短路 去掉阻止正常  测试了一下保护隔离看看有没有管子击穿 发现正常 以为就这样修好了 装机后发现

还是没有公共点的电压 没办法 在拆下来修  发现不过保护隔离  发现pq303 pq301  4脚都是19v  要想他们导通要24v 所以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后来打组织发现pr303阻止短路 去掉pl301一样 p2 p3没有去任何地方  拆掉pc308 pc309还是一样短路 说明是充电芯片bq715短路 拆掉之后组织正常 但是找了备料发现没有这个芯片 于是乎上论坛看看 有些说bq717可以代替 好吧 那我就试试 结果换上待机正常了 开机正常显示 插上电池也可以充电 机器就这样修好了

 会员8367032元2022-12-9 14:47
 会员6727152元2022-9-23 19:41

网友:
文采不好 请大家不要歧视哈          希望大家加点分  加分不扣分的 谢谢大家

网友:
不错 现在得新机器充放电芯片特别容易坏  思路很清晰

网友A:
都干维修好多年了   自己还是没一点维修思路   /头大/

网友:
这种机器应该就是捡钱,我怎么就没这种运气不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虽然不啥大问题,但共享精神还是应该鼓励的。

网友:
保护隔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干维修好多年了   自己还是没一点维修思路   /头大/

可以购买点迅维的相关书籍 系统的学习下

网友:
楼主加油,你是未来的大神~大短的最好修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一下子就找到充电芯片坏了!

网友:
好思路,学习了。

网友:
          这个公共点和苹果的还是有区别的啦,,,

网友:
技术厉害了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大短以后没有过保护隔离。修完大短基本保隔的MOS和充电芯片就要注意了。

网友:
楼主修的很好,谢谢分享,这么新的机器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给楼主来一个大份的加分礼吧

网友:
隔离电路用NMOS管的第一次看到,感觉好像比P型的还顺眼,为什么大多数用N型的呢?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