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第一次能开机,拨电在插没待机,加焊一下,又行,反复这样,修复

楼主(2017-10-16):
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是PU51脚没6V电压了来,,把2 3脚短接就行了。。

网友A:
果然厉害  这种问题还好 省的换芯片了

网友:
还是换个芯片好点吧 ,,,,,,,

网友:
pu5 是什么芯片???

网友:
没过温时,PU5正常开漏输出低,PQ14截止
多测试,稳定才好交货

网友:
芯片钱都省了

网友:
果然厉害  这种问题还好 省的换芯片了.不过还是换芯片的好

网友:
厉害  这种问题还好.不过还是换芯片的好

神秘刺杀者 -2 -2 抄袭帖!

网友:
正需要,楼主给的真及时,希望楼主多多分享类似好东西,谢谢

网友:
正在修的也是这个机器,没待机,加焊待机芯片又好了

网友:
果然厉害.
没待机,加焊待机芯片又好了

网友:
是否是 芯片损坏导致的   是个 运算放大器呀 有腐蚀情况吗 严重吗加焊不行就换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厉害  这种问题还好 省的换芯片了

这些温控线路没有作用了  有时间的试试还是尽力修好 换掉坏的芯片比较好

网友:
不稳定的 还是换个芯片看看 是否 比较稳妥点好 最怕人家拿回去用下又不行 被叼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