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h61mx 转停维修

楼主(2017-10-16):
这个算通病吧,修了好几个,标签旁边一组管子只有0.5V,直接拆了桥供电飞个电压过来亮机,看图2

网友A:
缺了什么供电,桥供电飞过去1.0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了什么供电,桥供电飞过去1.05v?

估计是VCCSA系统代理供电吧,一般要求的电流也不是很大,飞总线或者非桥供电来就行。

网友:
请问楼主:这是从哪个供电上飞过来的?

网友:
这个它i暴力了,会不会用不住啊

网友:
大神呀这样也行呀 高手高  教教在下呗  供电电压 够吗

网友:
h61 的主板是不是有这样的通病呢   但楼主的这个飞线有点意思

网友:
这个供电觉得还是修出来比较好

网友:
总不能飞这么长的一根给客户用吧,还是找找原始问题吧

网友:
vccsa供电。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10464-1-1.html简单帖子求加个分。又没金币分下载东西了

网友:
都是高手 学习了 学习了 赞一个牛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