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wifi地址和蓝牙地址

楼主(2017-10-16):
苹果6wifi地址和蓝牙地址原来硬盘在的话,直接用仪器读出原来那个硬盘上的wifi地址写到新的上面就好了?

网友:
你为什么一开始不拍照,拆了硬盘才想起来嘛

网友A:
要是硬盘坏了,更换硬盘要怎么读取、、。

网友B:
对的,如果忘记了或者损坏了。就需要去  某宝  买

网友:
是的,我一般是先把要换的硬盘底层写好,然后放入原板硬盘读取硬盘信息后再放入新硬盘一键写入。这样不管是硬盘序列号还是其他什么地址码通通都写进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是硬盘坏了,更换硬盘要怎么读取、、。

硬盘坏了找个好硬盘装上去刷机。刷完进入激活界面后查看串号,通过串号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如果忘记了或者损坏了。就需要去  某宝  买

序列号号可免费查到,但是WIFI蓝牙地址就得花钱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坏了找个好硬盘装上去刷机。刷完进入激活界面后查看串号,通过串号来查

通过串号怎么查地址???请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