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海尔R410G不进PE,不进系统,,求助大神们,

楼主(2017-10-16):
海尔R410G不进PE,不进系统 进BIOS正常
客户拿来说装系统,接U盘,不进PE ,一个小光标一直闪,拆硬盘GHOST好后 ,接回去,到正在启动WINDOWS,一直不动 ,硬盘灯刚开始闪两下 后 不亮了,一直卡在这个位置,
刷过N个 BIOS ,切断独显供电一样情况 ,拆除所有外设,换硬盘 ,换CPU,换CPU供电芯片,换过CPU供电上下管,,换内存,换过桥,
现发现CPU供电有问题,在不开始引导系统的时候供电波形很正常,一但开始引导系统供电波形如下: 这是电感后端, 两个电感前端

网友:
CPU供电反馈没有掉件,

网友A:
吧cpu供电的电容都换了试试 多半是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吧cpu供电的电容都换了试试 多半是cpu供电

换过电容了,换过电容了,换过电容了,换过电容了,

网友:
真的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大神们都放假休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