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9020 不触发 维修

楼主(2017-10-16):
此机客户拿来时.不触发.四代的CPU   机器刚过保没多久.电源是特殊电源.接上电源  待机有3.3V  5V   按电源上的开关.风扇能转  CPU风扇也转.但不显. 刚开始发现南桥的电容阻值有点偏低 .只有5欧左右. 还能为是是南桥坏了.订一个南桥换上.现象一样.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机器没有图纸   EC是SCH5555-NS的.网上找了一下.没有这个EC的资料   后来找了一个DELL 360的图纸  EC是SCH5524-NS 的图纸做参考.引脚定义差不多. 跟做时序查条件. 查了一时序 .没有查出什么问题的所在.后来再继续检测中.发现BIOS的8脚没有供电.  先前一直没有找到BIOS的供电怎么来的.又查了很久.才发现BIOS的供电是通过两个P沟道的MOS管  转换来的.   发现有一个MOS管GD极通了.  找了一个MOS管换上.故障排除.坏的MOS管是QP50   自己从官网下载的BIOS  合成的新ME   保证完美亮机

6.95 MB, 阅读权限: 220, 下载次数: 12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楼主毅力精神值得赞赏,这种没图纸的机器不怎么好修。

网友:
高手啊,我现在遇到不加电的,都不想修

网友(2018-01-18):
楼主这是台式机吗。。。。。。。。。。。。。。。

网友(2018-04-01):
我这也遇到了一块不加电的,没有思绪南桥附近有电容短路,电容只有标记没电容在主板上那种

网友:
6666666.楼主写得太棒了!我支持你哟

网友:
我的是按开机键不开机,长按电源后面的那个按钮能开机,下来刷个试下吧,不知道能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