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联想 K305挡代码62结果既然是......

楼主(2017-10-16):
这块板是AM3接口的,接到不显示挡62代码,换CPU,换内存,刷了BIOS,还是不行,地址线对地值也没问题!也没有烧板的现象,心想要是桥问题就没得搞了!随后就直觉的把电池扣下来测量电压,才1V,换个上去看看吧,没想到换上去就不挡代码了!不管了,修好就行了!希望以后遇到挡这个代码的可以做个参考!附上BIOS!

M3A780M V1.0 2M.zip

网友A:
联想的主板  AMD的,电池没电,要么不跑代码,要么卡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主板  AMD的,电池没电,要么不跑代码,要么卡代码,

谢谢!学习了!以后遇到就会迎刃而解了!

网友:
amd的板子就是这样的,他确实会挡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