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荣耀V9 play内部做工怎么样?荣耀V9 play拆解

楼主(2017-10-16):
荣耀V9 play内部做工怎么样?荣耀V9 play拆解

  荣耀V9 play采用5.2英寸显示屏,搭载联发科MT6750八核处理器,辅以4GB RAM+32GB ROM的存储组合,电池容量为3000mAh,预装 emui5.1深度定制操作系统,前置摄像头为800万像素,拥有十级美颜,后置摄像头则为1300万像素。另外,荣耀V9play预装镇魂街定制主题。本文通过对荣耀V9 play拆解,来一探究竟吧!

荣耀V9 play

荣耀V9 play拆解方法/过程:

  首先关机取SIM卡槽,该机采用了与或卡槽。

关机取SIM卡槽

  先用六角梅花螺丝刀卸去机身底部的两颗螺丝。随后利用不易损伤外观的塑料撬片从机身底部撬起背壳,向边缘扩大缝隙分离卡扣。

塑料撬片从机身底部撬起背壳

  随后便可以将背壳掀开,但要小心指纹排线还连接着背壳,容易扯断。

将背壳与机身分离

  卸去主板底部连接器保护盖板的螺丝。

荣耀V9 play拆解

  卸去螺丝后,用镊子提起盖板,下面的电源排线一同断开,看来连接器是粘在盖板上的。

荣耀V9 play拆解

  分离电源连接器之后,接下来开始分离指纹识别排线,同样先卸去盖板螺丝。

荣耀V9 play拆解

  分离盖板,底部有指纹排线连接器以及屏幕显示排线。

荣耀V9 play拆解

  接下来利用绝缘撬棒断开这两个连接器。

用绝缘撬棒断开这两个连接器

  断开指纹排线后背壳成功分离。我们看到背壳顶部和底部采用注塑材质。边角部位并没有做加厚处理,它的边角抗磕碰能力比较让人担心。按键键帽底部设计有橡胶垫片,提升了密封性。

荣耀V9 play拆解

  接下来断开副板连接器。

断开副板连接器

  断开按键连接器,它采用的是插槽式连接器,相比按扣式的成本更低,但更为稳固。

荣耀V9 play拆解

  断开按键排线。可以看到侧边的按键微动采用的是成本较低的锅仔片,不过是焊接在FPC上的,寿命应该还可以,只是按键手感会差一些。

接下来断开同轴线

断开同轴线

  顶部的触屏排线同样采用了低成本的插槽式连接器。

插槽式连接器

卸去主板四周螺丝

  我们来看看主板正面的电路设计。几乎都是裸露电容,其它的芯片都设计在了金属屏蔽罩内。空间利用率方面,中间区域是为了给指纹识别模块留出空间,顶部有些许空闲区域,但是不多。

主板正面特写

  主板背部核心元件裸露在外,不过大家也不必吃惊,一会儿你就知道答案了。我们看到有三颗大芯片均贴有导热硅胶,用量还是很足的,顶部的一大部分空闲是供听筒使用的。

主板背面特写

  答案揭晓,我们看到主板下方防滚架的芯片对应位置都设计有间隔槽来起到屏蔽罩的作用,虽然这样设计并没有屏蔽罩的效果好,但也是能够节约成本的。

荣耀V9 play拆解

  前置摄像头的连接器背覆盖在闪光灯防漏光橡胶下面,同样采用的是插槽连接器,分离前置摄像头。

荣耀V9 play拆解

  该机摄像头采用1300W后置,1.12微米像素面积支持PDAF对焦;前置摄像头800W像素。

前后摄像头特写

射频芯片特写

  接下来分离底部螺丝,随后取下扬声器模块。

扬声器模块特写

  接下来卸去副板上的主板排线连接器以及同轴线。

卸去副板上的主板排线连接器以及同轴线

  成功卸去副板,可以看出数据接口集成于此,还有麦克风。

荣耀V9 play拆解

  当底部的元件拆解差不多了,接下来就到了最困难的环节,拆卸电池。由于电池背部采用大量双面胶,所以很难分离,必须小心,以免悲剧。

该机电池额定容量2900mAh,11.08Wh

  至此,荣耀V9 play拆解完成,附上全家福。

荣耀V9 play拆解全家福

总结:

  通过拆解我们看出荣耀V9play拥有不错的密封性,芯片的屏蔽,散热设计,连接器的固定以及主板元件密度做的都很到位,大厂的电池也让人放心,但是它也能看到不少节约成本的痕迹,例如边角没有做加厚,按键以及部分连接器采用低成本元件,但总的来说,这款机器的做工在同价位机型中已经算可以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厉害啊,非常羡慕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