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931sw

楼主(2017-10-16):
aoc931sw不插信号线显示无信号,插vga黑屏。论坛上找了很多,最后终于解决。rtd2120+2025,24c16,屏boe190

网友A:
你发的资料下载不下来,是哪里的问题了?能否指教一下。

网友(2017-11-15):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资料下载不下来,是哪里的问题了?能否指教一下。

能下载啊,我自己试了下,能下载.

网友B(2018-03-15):
这个ROM怎么刷?这个是没有单独存储器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ROM怎么刷?这个是没有单独存储器的啊

怎么会,八角的24c芯片,我也是从这论坛下的,用编程器刷的,仔细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八角的24c芯片,我也是从这论坛下的,用编程器刷的,仔细找找。

24C也不是固件啊,24C才多大点容量,都是存储一些显示器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