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现在这个时间有人激活成功吗

楼主(2017-10-16):
6P换了个硬盘,序列号WIFI蓝牙地址都是直接搬过来的 ,现在激活不了

搞好了 ,又换了个硬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可能是网络问题,换个网络试一下

提拉米苏102 -1 -1 请用心回帖!

网友:
查询WIFI蓝牙地址,从新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网络问题,换个网络试一下

应该不是网络问题,苹果严格了检测激活机制。

网友B:
主板以后没得修了   主板以后没得修了  主板以后没得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以后没得修了   主板以后没得修了  主板以后没得修了

这话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板以后没得修了   主板以后没得修了  主板以后没得修了

没那么夸张吧    换换 电源  U2   还是  可以的吧

网友:
不可能,肯定哪个抄错了。我们都是直接把原机的底层保存了。写到新硬盘上。可以过的。

网友:
今天写了2个6P都过了

网友:
底层完美的话可以激活额:D

网友:
卡贴机吧  是不是卡贴问题  看是不是有网络锁

网友:
那就郁闷了看来ios11真的还是很多人!!!!

网友:
底层没有搞好 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那么夸张吧    换换 电源  U2   还是  可以的吧

电源在CPU背面,还是有风险的,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靠 这样都过不了     难道还得换

网友:
我搬得6代套件,硬盘写入工厂wifi蓝牙码,刷11.0.2激活成功

网友:
修机3年了 从零开始的以前都是换换屏 最近开始搞板 其它都还好了 现在想练练搬板 请问都需要准备什么工具 哪里可以买到 手上6代料板存了几十个感觉放着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