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knpad x201i不过保护隔离,求助,

楼主(2017-10-16):
X201i 待机0.05有微短,测Q48 G极为19v不正常,测DISCHARGE为1.1v不正常,正常为0v.-PWRSHUTDOWN为3.3v正常

追查DISCHARGE是TB芯片发出来的,换过一个芯片还是一样,
求。维修思路

网友:
可以暂时窝取下Q5,让电路不受G极信号的影响。Q48 G极电压 恢复正常,测有可能Q5不良。另外Q47的B/E电平状态都 是 不正常的情况下,一个是Q5不良引起Q47B极电平偏低   Q22G极有3.3V,D极却有6V 测则Q22有问题。可以暂时拿下Q5,这时就应该过隔离的第一个管子   这样的电路不难处理的

网友:
这种板子我绝对  不修  只换,因为完全搞不清楚哪里的问题,,学习了,谢谢

网友:
昨天修了两台同一个问题,tb芯片主供电路上有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