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u405整流桥中间两脚短路,正常吗

楼主(2017-10-16):
整流桥中间两脚短路,正常吗,联想l1950wd电源板,客户拿来说不通电,拆机壳,一看保险断了,,大概量了一下大电容对地没短路,直接用网线心代替保险,上电!拍!吓了一跳!断了,黑嘛嘛。测整流桥,中间两脚短路。是不是桥坏了???中间应该是交流输入。短路了。准备换个整流桥再说。

网友:
那位大哥能教我怎么测量4脚整流桥的好坏??1---4直流输出,2--3交流输入,哪脚和那脚是个2 级管??

网友A:
呵呵!!这样可以看懂吗?整流桥内部等同这个电路!!

网友:
整流桥 每两个脚之间都不能短路,两脚之间相互短路,就可以判死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样可以看懂吗?整流桥内部等同这个电路!!

明白了,2级管无论正反向阻值都不能为0,这整流桥坏了,后来我测了后面的开关管,没问题,估计就是这个整流桥短路,烧保险!更换,ok了,300大洋进代

网友B:
我艹 你桥堆都是用欧姆档测得 你牛逼

网友:
换桥堆,300大洋进账,这太酸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艹 你桥堆都是用欧姆档测得 你牛逼

懒转表了,看看短不短路就这样测咯。。哈哈